关于三相电和单相电的疑问

楼主(2011-04-06):
一般的电器使用的是单相220v的电源供电,但是如果我使用三相电中的任意两相来供电,如下的问题帮忙解答一下
1.是不是还是220v,还是有变化。
2.如果用示波器去测量该两相之间的波形,是不是还是正弦波,频率有变化嘛??

网友A:
1、不是220V,对于三相对称系统,要乘上根号3,即1.732,为381V,通常说380V。
2、还是正弦波(实际上有一些高次谐波,还有高频干扰),频率无变化,但相位与220V不同。
这是电路基础知识,楼主若是要搞电力电子,需要补课。

网友B:
频率基本无变化

网友C:
maychang回答得很完善
简单地说,就是相电压与线电压的区别

楼主:
再问一下,那么如果通过桥式整流,如果只接3相中的两相和完全接三相输出的直流电压有什么区别?

网友D:
回复 楼主:
当然有区别,
接三相整流输出纹波更小,需要的整流电容也小,同样的输出功率线损更小,用电效率更高。

网友E:
相电压与线电压的区别

楼主:
比如3相中的其中两相接到整流桥上面,
输出电压直流=381*1.41*0.9=484V(书上看的,不知道是不是,maychang说相电压是381v)
那么如果3相中的三更相线都接到整流桥上面,输出的直流电压是不是改变了?还是没有变化?或者只是输出功率变大了?或者我上面的计算是错的?

网友F:
:@为什么家用电器可以不分火线和零线呢??????

网友A:
9楼:
整流桥两交流端接到两根相线上,只有电阻性负载,输出电压平均值才是交流峰值乘0.9,其它性质负载则不一定,要看滤波电路的参数。

“三更相线都接到整流桥上面”,“更”应为“根”。
这是三相整流,其整流桥应该是六支二极管构成。其输出电压确实比单相高,但仍与负载性质有关。

楼主:
例如有这样一个电路:
整流桥应该是六支二极管构成
输出负载是一个电阻
那么一下两种请客输出的电压一样嘛?
1.直接三相电的其中两根,也就是只用到4个二极管
2.三相电全部接入,使用6个二极管整流

这两种情况有什么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