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同时安装Keil C51和MDK呢?

楼主(2011-04-06):
先装的MDK,现又用到C51,两个程序单独都用过没问题,现在51激活总是不成功。知道的说下,谢谢

网友A:
我反正没同时装上,即使装上了启动时总提示说一些设置有问题,但凑合能用,估计你买软件时一快买keil和MDK的license可能会好些。我现在就51+keil,arm+IAR。

网友B:
先装C51(先不要激活),然后装MDK,然后激活

网友C:
同意楼上, 我也是先装C51,然后装MDK,然后再激活
C51 的 9.x 和 MDK 的4.x 一起装;
C51 的 8.x 和 MDK 的3.x 一起装;
尽量不要混起来

网友D:
楼上说的很对

楼主:
谢谢各位,已经可以用了:)

网友E(2014-07-10):
我安装的是keil5的MDK怎么里面没有INC/ST文件夹是什么原因?

网友E:
好像keil5没有c51的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