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脉冲与RC充放电的问题

楼主(2011-04-06):
请教高手:
此RC电路的时间常数τ=RC,用示波器观察输出端能够发现,所加脉冲的频率越高,输出波形所反映的充放电周期越短,直至电压值稳定下来,而脉冲频率高到一定程度后,输出波形貌似不再存在这种充放电周期,这是为什么??
另外,R和C的值在输入高频脉冲时是怎样对输出波形的稳定程度进行影响的??
求详解。谢谢各位!!

网友A:
“脉冲频率高到一定程度后,输出波形貌似不再存在这种充放电周期”
没有的事。

“R和C的值在输入高频脉冲时是怎样对输出波形的稳定程度进行影响的?”
对稳定程度没有影响。

楼主:
用软件仿真,脉冲频率很高的时候,充放电周期确实存在,但是这个周期比输入低频脉冲时候的周期小了很多很多。为什么会变小,这个不懂。
传两个图片 关于“R和C的值在输入高频脉冲时对输出波形的稳定程度影响“的比较。
我学得不好,有的问题可能提的不太准确,望包涵~~~

楼主:
补充:仿真软件示波器界面上的两条曲线,上方的对应于R=51K,下方对应于R=200K

网友A:
3楼:
从你的图形看,不是“R和C的值在输入高频脉冲时对输出波形的稳定程度影响”。
这是个比较复杂的问题。
通常说“输入高频脉冲”,并不是指输入单个脉冲,而是指输入一连串脉冲。要讨论对某电路或某参数影响,也是讨论经过足够长的时间(此期间输入信号一直稳定存在)之后某电路或者某参数的状态。由于时间足够长,可以忽略信号开始输入之前的状态对现在的影响。
但你图示的情况不同,这是第一个脉冲及随后若干个脉冲,并没有经过足够长的时间。而在第一个脉冲之前并没有输入信号。所以电路并未达到稳定。
这样的输入信号,是连续的脉冲(从开天辟地那时就存在)与一个阶跃信号的叠加。电路的响应,也是连续脉冲和阶跃信号的叠加。你图中的小波纹(每格有十个),是对连续的脉冲的响应,倾斜上升,是对阶跃信号的响应。
不仅是输入脉冲,即使输入是纯正弦信号,这样的问题同样存在。
详细内容,请看《电路原理》或者《电路分析》等教材中相关部分。老tyw发的“新年大书包”里面有,可以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