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两输入端之间接一电容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2011-04-06):
这是我在一本书上看到的一个光电二极管I/V转换电路,(D1,D2实际为标称参数完全一样的光电二极管,D1用于消除D2的暗电流误差。)请问下图中的电容C1的作用是什么?
电容C1的值(5.8pF)等于 二极管的电容(4pF)和运放的输入电容(1.8pF)之和。

网友A:
貌似是消除差模噪声? 类似于火线零线间接的X电容?
不过电容值也太小了吧。

楼主:
貌似是消除差模噪声? 类似于火线零线间接的X电容?
不过电容值也太小了吧。
引用 网友A:

电容C1的大小等于光电二极管D2电容和运放输入电容之和

书上说C1将在噪声增益的传递函数中形成一个零点。

网友A:
啥书啊? 我找找。

网友B:
基于运放稳定性方面的考虑吧

楼主:
啥书啊? 我找找。
引用 网友A:

运算放大器应用技术手册
Walt Jung 等编著
张乐峰 张鼎 等译

楼主:
继续等待高手的解答。

楼主:
电容和运放输入电容之和
引用 网友C:

电容C1的值(5.8pF)等于 二极管的电容(4pF)和运放的输入电容(1.8pF)之和。

网友D:
能否请楼主解释该电路如何工作?输入信号都是-10V?

网友E:
输入信号是光电二极管的电流, 好像是差分放大吧, 电流之差 乘以电阻 变成电压

网友F:
楼下解决

网友D:
运放输入电容为差模电容还是共模电容?

网友G:
应该是用来滤除差模噪声的,但是截止频率应该根据什么来计算呢?同样求高手解!

网友H:
顶起来 我也不懂

网友I:
我是不记得了,勤快的去看看电路分析或者信号与系统中关于复数域变换与状态平面的内容吧。哎呀,当年我以为我明白了,要用的时候才知道没有明白,呵呵呵。可惜了当年为了考试的彻夜温书啊。

网友J:
C1是等效PIN管的结电容和运放输入电容之和,在1/b曲线(b为反馈因子)中产生一个极点,使环路增益的相移,在运放本身的90度左右的相移基础上增加45度,再加上实际电路中的寄生参数的影响,电路很容易振荡,所以要加C3,引入一个零点,以抵消该极点的影响。

网友K(2012-09-24):
这只电容是仿真用的  还是实际电路中存在的电容?

会不会是为了仿真精度,把一些寄生参数读出来,加入仿真的电路中,使仿真结果的精度更高

网友L:
很深奥,记号一下,继续学习

网友M(2013-05-12):
这个电路我用过,输入一个30khz的方波输出30khz正弦波,且增加一定角度的相移。

网友(2014-05-15):
C1是用来消除共模噪声的。

网友N(2016-04-01):
坐等高手回答啊!我也很迷茫。

网友O:
啥子是零点和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