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39的输入问题

楼主(2011-04-06):
我看到lm339的pdf上面写着,共模输入电压值为Vcc+/-1.5V,而差模输入电压最大值为+/-36V,如果我的VCC为12V,我的输入端能否一个取10v,一个取46v,但是这样好像又违背了共模输入信号为VCC+/-1.5v的指标,请大家帮帮忙,有点糊涂了。

网友A:
取46V已经超过了器件所能承受的最大电压,如果没有分压。

网友A:
总的前提条件是:电源电压和器件的最大许可承受电压,其中电源电压要服从器件最大许可承受电压(前者服从后者)、
其它条件是要在此总条件下展开

楼主:
谢谢,也就是说假如我要达到最大输入范围36V取更大的供电电源是是唯一的办法了,是这样吗?

网友B:
4楼:
何必呢?
LM339是比较器,允许输入的范围并不影响比较器工作。真正工作的电压范围很小的。
输入到比较器之前,先把信号限幅就是了。串联一支电阻,再两支二极管反并联即可。

楼主:
呵呵,我现在明白了,谢谢各位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