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的参数Rds(on)什么意思,突然不懂了

楼主:
一直以为是 mos管工作在饱和(恒流)区时候的 DS之间的阻抗 ,这个阻抗是比较小的。

但今天怎么觉得不太对劲了呢???

这个参数到底是什么意思?

mos工作在可变电阻区的时候 电阻比较大,好像得有k欧姆这样的量级。

当vgs大于开启电压,若起初vds比较小,则mos进入可变电阻区,此时rds比较大。
随着vds逐渐增大,mos进入饱和区,此时rds 是比较小还是比较大呢,是Rds(on) ?

不知道上面分析的对不对,急求!!!

网友A(2011-04-06):
rds应该是保持在一个很小值不变。

楼主:
进入饱和区之后 rds 保持非常小的值不变? 比可变电阻区的rds要小?

网友B:
可变电阻的调节是根据Vgs来确定的,当Vgs比较小的时候,Ids小,相应的就等于Rds比较大了

楼主:
那进入饱和区之后,Rds是不是变为定值了? 而且饱和区的Rds比较小呢? 是手册上给的Rds(on)吗

网友C:
Rds(ON)应该理解成饱和导通时的导通电阻

楼主:
回复 网友C:
理解为饱和区域的时候电阻?

rds感觉好像是可变电阻区的时候电阻。

糊涂了。

还有一种说法 mos进入饱和区的时候 ds间电阻很大 ,这言外之意 此时ds电阻不是Rds了

网友D:
不错,Rds指的是可变电阻区的电阻,即曲线的斜率。
“饱和”并非是MOS管的某区,MOS管没有这样的术语。这个词汇,是从双极型管特性中借来的,指MOS管门极电压使其充分导通,漏极电流小于该门极电压在恒流区(漏极电压够高时)能够产生的电流。“饱和”时管子工作状态必是在可变电阻区。
饱和时MOS管电阻接近于Rds(on),与Rds(on)可能稍有不同,那是因为实际工作条件与Rds(on)的测试条件不完全相同。
“饱和”必处于可变电阻区,所以谈不到饱和时相对可变电阻区变大还是变小。

网友C:
回复 楼主:

我说的饱和对应的是BJT的.MOS为变阻区

楼主:
回复 网友D:
那mos管工作在 恒流区的时候 ds之间的电阻多大呢  和Rds(on)有关系吗

换句话说 : 当gs一定的时候,Vds从小逐渐增大,mos从可变电阻区进入到恒流区,
这个过程,ds之间电阻是怎么变化的?
在可变电阻区电阻肯定是约为Rds(on)了,想知道进入恒流区之后,电阻。

我前面说的饱和区 也就是想表达 恒流区的意思。

之所以想急切知道恒流区电阻,是因为 我想用mos做恒流源,4A的,MOS工作在恒流区的时候,4A流过此,消耗很多功率,太浪费了,取样电阻也会消耗很多。
(我的愿望是mos工作在恒流区的时候Rds能越小越好)

网友D:
10楼:
在恒流区MOS管的电阻可不是Rds(on)了,在恒流区MOS管电阻值很大,曲线上看,仍是这段曲线的斜率。

“我的愿望是mos工作在恒流区的时候Rds能越小越好”
那可办不到。而且,就算办到了,你的恒流源也就不恒流了。
要想降低恒流源自身功耗,只能降低工作电压,让MOS管漏极源极之间电压尽量小一些。

楼主:
哦,电阻值很大。
降低工作电压,会导致ds电压减小,不过若再减小下去 ,就要进入可变电阻区了。

既然进入可变电阻区就可变电阻区吧,反正我只是想起到一个输入电压 控制 输出电流的 作用。
VI转换。 电流不恒流就不恒流吧 ,随着负载变化 电流变化一点 也可以接受。

楼主:
恒流区 曲线 接近于平线了,斜率为0 ,电阻接近无限大了, 但怎么会 流经ds的电流比如1A, 电压也不过几伏特啊, 没体现出来ds电阻比较大这种特点

网友D:
12楼:
你前面说的可是“我想用mos做恒流源”,没说“我只是想起到一个输入电压控制输出电流的作用”。

13楼:
“电阻接近无限大了, 但怎么会流经ds的电流比如1A, 电压也不过几伏特啊”
怪哉!你知道“曲线接近于平线了,斜率为0”,怎么还会有这种问题?

楼主:
起到VI转换的作用,用这种压控恒流源 电路 可以吧 ? 也没想到啥其他方式的电路了。。。。

接近于平线了,横坐标是Vds ,纵坐标是Id ,那电阻不就是无穷大了吗。
既然电阻很大了。欧姆定律Id*Rds =Vds ,然而实测 Id为3A, Vds为2v 。这和欧姆定律矛盾啊,
实在搞不明白

网友D:
“用这种压控恒流源电路可以吧?”
哪种电路?

“接近于平线了,横坐标是Vds ,纵坐标是Id ,那电阻不就是无穷大了吗。”
计算MOS管恒流区电阻时,横坐标不是Vds,是△Vds,纵坐标也不是Id,是△Id。

楼主:
看来是不能用单纯的这样公式计算了Id*Rds =Vds 。
电阻非常大。用△Vds和△Id 果然就满足了欧姆定律了。
既然mos恒流的时候 电阻这么大,mos应用在这场合 功耗实在是浪费太大了,
准备带的负载也就1欧姆。

打算用这种电路,三极管换mos, 运放负反馈。我让mos工作在可变电阻区吧,让他工作在恒流区电阻太大了

网友E:
似乎这个帖子一开始就是在纠结饱和区,恒流区,可变电阻区,线性区...
MOS的饱和区也叫恒流区,在输出特性曲线上是等于BJT线性区
MOS的可变电阻区也叫线性区,输出特性曲线上是BJT的饱和区
饱和区名称来自于载流子特性,恒流/线性什么的都是从小信号I/V特性分类

楼主:
回复 网友E:
概念倒是懂一些,但深究起来就发现不懂了,而且也不会用,可能还是没真正理解。

网友D:
17楼:
此图管子工作于哪个区,你说了不算。
工作于无论哪个区,管子的功耗是一样的,都是通过管子的电流乘以管子两端电压。

网友F:
模拟博大精深

网友E:
如maychang所说,功耗是一样的,工作在哪个区都可以恒流,这是由反馈电路来保证的
当然环路增益没有的话,电阻区的MOS就无法作为恒流源了

网友G:
早就说过大电流线性恒流源调整管功耗会很大的。

不管什么区,这个调整管的作用等效于是个动态的分压器,负载电阻小的时候,
分掉的电压变多,负载电阻大时,分掉的电压少,保证负载上的电流不变。

要想减小调整管的功耗,可以根据负载的变化范围,选择适当的电源电压,
使得调整管上的压降尽量小些。

网友D:
根据线性调整管的管压降自动调整线性稳压或稳流电路的供电电压,是大范围可调(无论稳压还是稳流)电源降低功耗的基本方法。

网友H:
学习  最近又开始看模拟电子技术了   感觉器件真是重要

网友I:
貌似是饱和导通的源极漏极间电阻---

网友J:
概念是属于经典样式的

网友K(2015-08-13):
对此一直很不理解 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