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帮解决下槽型光耦的问题

楼主(2011-04-06):
(无正文)

网友A:
应该注意这个光耦对于强光也是有所反应的。使用光耦要注意两点:
1.避免光耦处于高亮度区域
2.加大在三极管集电极C的上拉电阻,这个电阻最好能在4.7K以上。你只是判断有无,干嘛用那么大的电流呢?

网友B:
100欧姆负载电阻,太小了。你的光耦无法输出那么大电流。
该电阻至少2k以上。

楼主:
回复 网友A:
加大上拉电阻的原理是什么呢?

网友C:
同样电流变化引起的电压变化大

网友D:
原来这叫做槽型光耦哦

网友E:
回复 楼主:
光耦CTR限制住了,输出电流不能达到很高的,简言之就是光敏三极管饱和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