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KD下地址绝对定位

楼主(2011-04-06):
kd, TE, ST, TI, ADDR
先给例子:
const int x4 __attribute__((at(0x00010000)));
int x1 __attribute__((at(0x20003000)));
//
其中0x00010000、0x20003000分别为NUC140的Flash、Ram地址

MDK帮助文档:

__attribute__((at(address)))Example

const int x1 __attribute__((at(0x10000))) = 10; /* RO */int x2 __attribute__((at(0x12000))) = 10;       /* RW */int x3 __attribute__((at(0x14000))) = 0;        /* RW, not ZI */int x4 __attribute__((at(0x16000)));            /* ZI */

楼主:
实验证明过的,有问题发邮件:zhangsongchen@gmail.com

网友A(2013-12-02):
想问一下LZ,你上述所说的是把一个变量定义到一个绝对地址当中,那怎样把一个函数定义到结对地址当中呢?

网友B:
函数定义绝对地址, 就要用连接命令了.
看一下连接器参考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