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PCB封装中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1-04-06):
最近在使用LM2576,但在画封装时,查到的Datasheet中给我的尺寸中有min和max之分,那在画的时候具体该采用哪个尺寸?二者又有什么区别?

网友A:
直接拿个实物对照着画画么好了。游标卡尺有木有滴干活
你要是怕画的话,我传个带LM2576的板子文件给你,你直接把里面的LM2676拖到封装库里去了事
前提是你用的也是protel

网友B:
Datasheet中的尺寸min和max之分,是厂家给出元器件管脚大小的最大值和最小值,因为生产过程中不可能达到100%的无尺寸无偏差,所以它给出偏差范围,一般在做PCB焊盘孔径的时候取两者平均值作为参考值。

网友C:
Datasheet中的尺寸min和max之分,是厂家给出元器件管脚大小的最大值和最小值,因为生产过程中不可能达到100%的无尺寸无偏差,所以它给出偏差范围,一般在做PCB焊盘孔径的时候取两者平均值作为参考值。 ...
引用 网友B:

恩,一般max和min之间的误差是相当渺小的,不会有什么影响

网友B:
datasheet中有max和min值一般都是欧美国家厂家的datasheet。

网友D:
最好的话还是拿一个实物来对照吧~

网友E:
最好把封装引脚做大点,特别是贴片IC,要不焊接时会很麻烦

网友F:
LM2576也有标准封装,如5 lead TO-220,这也是常用封装,一般在库中都有,直接拖来用就行,你可以比较看看库中的尺寸是多少及如何设定;若是自己用着习惯,还是自建为好。

网友G:
LM2576 库里可以找到啊

网友H:
在这个范围内应该都没有问题吧

网友I(2012-03-13):
一般有典型值,你选标准就行

网友J:
好多元件都有个情况,我都是直接取最大了。我用卡尺量也是有误差,反正都差不了多少,都去最大了。

网友K:
建议用游标卡尺量一下实物,这样心里有底一些。
厂家提供的min和max,是说在这个范围内的尺寸都是安全的。
具体标准看板子的器件密度和要求,
如果板子密度大,速度快,那就把封装的值用偏小一些的。
板子密度小,速度低,封装的值用大点小点都没所谓。
我一般是喜欢用偏小一些的封装值,更加好布线啊,呵呵。

网友L(2012-12-03):
引用 网友G:
LM2576 库里可以找到啊

在哪里?我在DXP2004的里面没有找到,能给我发一个吗。谢谢了。 ml0943@126.com

网友L:
引用 网友A:
直接拿个实物对照着画画么好了。游标卡尺有木有滴干活
你要是怕画的话,我传个带LM2576的板子文件给你,你 ...

给我也发一个吧~这种封装不会画~现在又急用。谢谢   ml0943@126.com

网友L:
楼主画好了吗?给我也发一个吧~这种封装不会画~现在又急用。谢谢   ml0943@126.com

网友M:
都有图纸了,还要用游标卡尺?!
孔用max值,间距用标称值。

网友N:
最好打印出来再比对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