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2通讯无法实现

楼主(2011-04-06):
如题所述请教大家一个问题,我把单片机的UART信号接到485芯片上可以实现通讯,但是接到SP3076(422芯片)上的时候就不能实现通讯了,谢谢大家!附件为422电路图

网友A:
波形如何?

网友B:
通讯速度
高低电平幅度
信号波形

网友C:
芯片选型及用法有问题看说明书

网友D:
注意422多发一收时要采用带发送使能的接口芯片型号,否则会产生电平竞争。

楼主:
我的UART工作于自动状态,通讯速度为9600b/s,几乎看不到波形

楼主:
我现在是一发一收,接收是用的周立功的高速串口调试工具,我把串口调试工具拆开看了下,里面是用两个485做的422有影响吗?

楼主:
四楼你说的是什么意思啊?
麻烦你说清楚,谢谢!

楼主:
有什么可以替代的芯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