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很简单的问题

楼主(2011-04-06):
小菜鸟请教mos管知识,下图三极管和mos管之间的控制关系,,,,,当ctrl=1时 ,vcc如何变化?ctrl=0时,vcc如何变化?ctrl是单片机的IO口送出的。file:///C:/Documents

楼主:
2楼的图就是

楼主:
2楼的图就是。

网友A:
一个OD输出

网友B:
图少东西,不能得到你想要的结果

网友C:
图画的太简单了,MOS导通了VCC就直接连地了
ctrl=0时,并且VDD要大于mos的开通电压,mos管通
ctrl=1,mos管不通

网友D:
图画得简单也不是什么大问题

网友E:
当ctrl=1时 NPN三极管饱和,NMOS管Vg几乎为0. NMOS管关断、vcc高阻输出.

网友F:
反向再反向,OC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