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推荐负24V变到负15V开关电源芯片

楼主(2011-04-06):
各位大侠,
  小弟现在设计一个电压源,AC220经过变压器后出来正负24V电压,考虑后级的功率消耗问题,想用开关电源变,请问有DC-DC开关电源能实现-24V到-15V?感谢!

网友A:
那不就是+24变到+15

楼主:
感谢!不大明白,请楼上细说。

网友B:
完全可以,只是参考地不同而已,你只需要做成+v输入+v输出就可以了,连接的时候将两条线对调一下就好了。

网友C:
如4楼 搞成+ + 然后用个DC/DC的降压芯片就可以了啊

网友D:
稳压后的正15V给TL494供电,然后再用494电容隔离驱动一个N-MOS构成的BUCK,理论上可实现负极性的BUCK稳压。只是,有点复杂。

网友E:
此要求最好改成+24V转换成-15V。
能够实现极性转换的芯片很多,便宜的如MC34063。
如果负载电流不大,考虑使用线性芯片7915。

网友F:
7楼的注意好经济实惠。

网友D:
+24经34063转换到-15,只是理论可行,实际上,芯片在正转负的典型接法下,静态功耗极大,很不可靠。

网友B:
从+24v取电,加一个buck-boost转成负电输出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