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V的cmos工艺能作出耐压6.8V的ic吗?

楼主(2011-04-06):
对芯片不了解,想请教一下,如题,如果要做,必须要用9V的工艺吗?

网友A:
要看工艺里是否提供了高压管,另外通过电路结构来限制也是有可能的,不过很危险

网友B(2011-05-23):
5V 的cmos 工作到这个电压不成问题的,击穿电压都在9V以上了。只是可靠性需要自己评估。如果只是部分管脚耐6.8V ,通过变通的电路设计也容易做的

楼主:
那是否需要增加光罩层数呢?

网友C(2011-06-25):
这个不一定吧,跟你的电路也有关系.
如果只是某些电路存在高压要求,有可能通过设计改善可靠性.
如果有提供高压mos的话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