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器-信号链] 请教关于比较器TL714的问题

楼主(2011-04-06):
我想把几百mV的正弦波整形成方波,本来考虑采用过零比较器,但是普通运放搭建的比较器由于其转换速率达不到我的频率要求。

后来选择了高速比较器TL714,在调试电路的时候,因为数据手册上没有测试电路,我就将信号接3脚正向输入,2脚接地,工作中无法实现手册上的对200mVP-P的方波进行比较。请问下可能是存在哪些问题~

网友A(2011-06-10):
请确认比较器地与信号地是否连接在一起?

网友B:
确实要先看看是否链接在一起

网友C:
如果没有接在一起会怎样呢

网友D:
如果没有接在一起,就没有中点比较参考电平,输入信号是悬浮的,输出也就不确定。也可能因其他电路影响会有直流分量,也就可能一直是高电平。

网友E:
楼上说的有道理

网友F(2011-08-18):
不知道楼主用的是多大频率的信号 是10M以上的么?  我使用了其他的高速比较器 手册上说可以达到30M,但实际上到5、6M时 信号就不是整形的方波了 ,不知为何? 望高手解释:handshake

网友G(2013-01-18):
請問有TL714接線的電路圖嗎?  可實現小信號200mvp-p 轉成方波

网友H:
这个片子没有玩过   帮你顶一个  问题应该不是很大   从楼主的描述  应该是这个片子的速度达不到你的要求  换一个 更高速的片子  应该能够搞定   呵呵   顶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