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6747/OMAP L137

楼主(2011-04-06):
OMAP, TE, IO, os, TI
Normal 0 0 2 false false false MicrosoftInternetExplorer4
1.      请问怎么下C6747/OMAP L137的timer interrupt example code(没用DSP/BIOS的)
2.      请问在TI提供的example code中有些function是使用DSP/BIOS的,该怎么将其改成不用DSP/BIOS中的HWI/TSK呢?

网友A(2011-06-10):
1.你可以先下载基于BIOS的程序(PSP driver 网址:http://focus.ti.com/docs/toolsw/folders/print/biossw-c6747.html),然后移植成不使用BIOS的即可。 2.移除bios后,你需要加入中断向量表的vector.asm 文件,在cmd 文件中加入地址分配及说明即可。

网友A:
我在附件内加入vector 文件,cmd文件,供参考。

网友B(2012-12-07):
不明白 cslr具体是什么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