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713能否通过串口烧写程序?如果能该如何做?谢谢

楼主(2011-04-06):
请教各位高手:
  6713能否通过串口烧写程序?如果能该如何做?谢谢

网友A(2011-06-08):
必须可以做,只要芯片内部支持即可,但是这个下载速度一定不会很快

网友B:
你指的是通过UART还是McBSP?

楼主(2011-07-18):
是通过UART

网友C:
好像6713没有集成UART模块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