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10k——1M变化的电位器

楼主(2011-04-06):
(无正文)

网友A:
1M的电位器市场上可以买到。
电位器的电阻是连续变化的,除非是线绕电位器。
楼主说的是数字电位器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对,是数字电位器

楼主:
可编程晶振芯片LTC1799的原理我不太明白,我看到的方案是应用数字电位器实现晶振输出频率可调,如果用阻值连续变化的电位器,可以实现晶振输出频率的连续变化吗?

网友B:
10k——1M变化的电位器
私下认为,这种10k——1M的电位器,最小分辨力就是10k,不会有1k吧?

网友B:
每相邻取值之间的阻值差尽量小,在1k以内。

数字电位器也分对数型和线性型吧?
以对数型为例,想分辨力在1k以内,可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