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请教

楼主(2011-04-06):
(无正文)

网友A:
别人说的未必是正确的

网友B:
485正常工作时这三个TVS并不起作用。
2楼说得对。

网友C:
D8可以抑制过大差模干扰,D3、D4可以抑制过大共模干扰,注意“过大”二字,没了这两个字概念将完全不同。

网友D:
按照4楼春阳的就全对了
原来错了1/3

网友E:
和X电容和Y电容同理

网友F:
我估计LZ听错了,TVS抑制的不是共模干扰,可能是共模的surge,共模的干扰还需要根据频段加共模chocke来解决

网友G:
防雷?

防静电还可以

网友F:
要看什么标准,的确不能用作仿雷,我目前是500V以下就不用方电管了,省成本。

网友H:
LZ的电路在防雷中的确有应用

网友I:
4楼说的对。。。

网友J:
surge多指电流而非电压。
4楼的回答准确。
从应用上讲防雷正确(注意:防雷与防雷击是有很大差别的)。防雷、防静电其实是一回事。如果485线路直接遭雷击LZ电路是无法防备的。

网友J:
防雷就是缓慢释放地面电荷,减少地面与空气的电位差,减少遭雷击的概率。

网友C:
防雷有两种,正确的说法是感应雷和直击雷,感应雷同样需要快速泄放电荷,而且也不存在13楼的那种说法。

网友J:
防雷就是通过导线把空气中的电荷接入地下(或者地面的电荷释放空中,这2种说法没有差别),尽可能与地面形成等电位差,利用导线的高度,使电场强度增加到极限值的雷电云电场发生畸变,开始电离并下行先导放电;导线在强电场作用下产生放电,形成向上先导放电;两者会合形成雷电通路,随之泻入大地,达到避雷效果。实际上,导线可将周围的雷电引来并提前放电,将雷电电流通过自身的接地导体传向地面,减少保护对象直接遭雷击
的可能性。

网友:
首先,你要搞清楚元器件(TVS管)的工作原理,再来联系它的一般用途,就可以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