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助,一个没见过得放大电路

楼主:
各位大侠帮帮忙呀,小弟只见过图2 的电压跟随器,没见过图1 所示的电路,刚开始想当然认为也是跟随器,不过用电路仿真器仿真,得到的结果不一样呀,各位大侠帮忙分析第一个图的电路,谢谢了

网友A(2011-04-06):
图一是正反馈,电路状态不稳定,不能这样使用

网友B:
跟随器必须是负反馈,图2是跟随器,而图1中是正反馈,做施密特比较器时才用正反馈,但要串电阻,其输出是饱和的而非线性态。

楼主:
回复 网友B:

嗯,是呀,跟随器是接负反馈

但是我的图1,原理图里也没有串接电阻呀,很是不解呀
另外在仿真器里,其输出却是是饱和了

网友C:
4楼:
你的图1又不是施密特比较器,串什么电阻?串电阻和不串电阻,正反馈这一点没有改变。

网友A:
像图一这种不采取任何控制措施的正反馈电路由于不同分布参数和干扰影响是不能正常工作的,楼主:sleepy:

网友D:
图1可能产生振荡

网友E:
图一是正反馈,电路状态不稳定,不能这样使用
引用 网友A:

网友F:
没见过这种接法,帮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