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倒角电容问题

楼主(2011-04-06):
第一次听说倒角电容
pwm控制信号给mos管栅极
开关mos管漏极接变压器,漏极接地。
在mos管栅极和地之间接倒角电容,解释是接了这个电容可以使pwm上升下降沿变得平滑,像到了角一样,用来减少EMI。
小弟实在迷茫,请求原理解释。另电容值大小怎么定?

网友A:
“在mos管栅极和地之间接倒角电容”,这样接个电容,确实可以使功率管电流上升下降变平滑些,也确实可以减少EMI。但付出的代价是功率管功耗变大。
不可取。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maychang老师的回答,我现在做的一个项目就是EMC问题过不了,不过效率也是要考虑的,请问这个电容对EMI影响大吗?现在波形主要是mos管漏极太差。另加了这个电容对功耗影响又是怎么样呢?麻烦老师了!

网友A:
“请问这个电容对EMI影响大吗?”
这个,很难说。要看你的EMI是怎么产生的。如果是由于布板不善产生的,加这个电容作用就很小。
此电容对管子功耗影响,主要是延长了功率管电流上升和下降时间,即增加了开关损耗。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老师,有点理解了。

网友B:
添加电容不如在电路上进行修改,在驱动的最后阶段使用较低的电流驱动 EMC效果嘛,手头有个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