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信号 有线传输

楼主(2011-04-06):
想用75 omh同轴电缆传输800M RF 信号, 电缆是75欧的, 如果把RF输出匹配到75欧, +10dBm 的输出功率能传输多远?  对方接收也是相同的RF 电路.
我的感觉好像没有PCB天线远.

网友A:
re LZ:

电缆(传输线)传输电磁波的损耗是导线和介质,这完全取决于线材的质量。自由空间传输(无线)虽然无相关的损耗,但由于自由空间电磁波的定向性以及发射和接受天线的效率等问题,其等发射功率的传输距离未必比有线电缆传输得远。实际上,基本是不可比拟的。

网友B:
用同轴电缆远距离传高频信号,好比给手机加装电话线.
     虽然理论上匹配的情况下能传无限远,但最终要将高频降频为低频解调出数据.而且这么强的RF信号,解调也是个麻烦事.
     RF高频的意义就是能够实现无线电传波.

网友C:
没有PCB天线远说明匹配不当或插入损耗太大,同轴电缆的工作频率可以达到800MHz,10dBm的射频信号在电缆里传至少可以有数公里。

网友D:
加50欧转75欧转换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