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心的一问, 关于用C51开发个MP3播放器的可行性

楼主(2011-04-06):
大家好,这学期学校开了单片机课程,一直以来都有个想法。想自己DIY一款MP3播放器   这个网上我看有做的不少的成品开发板 但是我感觉这样买回来没有什么意思 因为硬件人家都帮你设计好了 软件上来说,源程序也提供了  买回来也只能是说参考一下 体会不到探索与求知的乐趣   于是就想自己摸索一下 但是没有什么基础 想来问一下 我买的是一个C51的最小系统板套件 想回来自己焊接好 单片机买的是STC89C51 然后也有液晶模块和SD卡模块  我想是不是 再加上个音频解码的部分 用C51做主控  这只是我个人的设想,不知道可行吗?  希望大家给我点意见

网友A:
你得估算把MP3格式解压缩成WAV一类的数据流要多少时间,再用语音芯片播放出来,这应该是系统的关键。如果时间达不到要求,那就根本行不通。个人感觉,51软件解码,基本是没戏。

网友B:
89C51的处理速度远远不能满足软解压mp3的需要,ARM可以,但用51作为音频解码芯片的控制器及人机界面是可以的,印像中DIY栏目的版主古道热肠有相关资源,去问问吧。

楼主:
多谢以上两位大哥的回复,我的意思即是用一个专门的音频模块 类似于网上卖的那种vs1003的解码部分 但是不知道具体怎么控制 或者是什么个方法 就是没有大体的思想

网友C:
做MP3控制可以,做算法不行

网友D:
有那种MP3解码和MCU合二为一的芯片 你留意一下古道热肠的帖子

网友E:
可以做个准mp3播放器!
c8051f340+k9f2g08=mcu+usb+pwm+flash
我的博客
http://yang96381.blog.163.com/

楼主:
楼上的大哥的BLOG我去看过了,这种办法成本很低但是效果估计不是很好,我看有个AT89C51SND1这款芯片有相关的资料 51内核的 但是带有MP3硬解码部分 都现成的源程序和PCB图,(是很久以前的了)。只是我现在手头有这么一个C51的板子 所以想用我这个试试

网友F:
89C51SND1那个东东应该早停产了
用VS1003吧。 读SD卡内容,送给VS1003即可, 主要是FAT32

网友G:
可用用随便一个MCU,加个VSxxxx的MP3主控来做,MCU只是负责读取文件把数据送给主控芯片,还是忙得过来的。
MCU最好是找个带高速USB的,可用顺便把U盘做上去,这样拷贝歌曲方便。

LZ,只要你肯真的动手,这个还是很容易的。

网友H:
听说过有人用89C51做MP3的。只是还没有见过。很期待楼主能够做出来。

网友I:
我是来学习的,楼主很有想法,期待楼主的成品图

楼主:
嗯  多谢各位的意见,我在淘宝上看到了款VS1003的模块 决定试下

网友J:
基本行不通!最好用专用的MP3解码芯片,用51控制!

网友K:
处理这些东西, 还是用arm好啊。

网友L:
可以买个现成的VS1003B最小单元板,接到51板子上,注意电平要匹配,然后先用正弦音测试,再用固化成代码的MP3数组测试,最后读取SD卡中的文件测试。
一步一步来,湖北黄石有个学校的网站有不少资料。楼主可多搜集点资料,然后自己思考,自己实践,要科学地实践,不能蛮干,尤其是硬件连接注意电平的匹配。

楼主:
多谢各位给我的意见,现在已经着手干这件事了,古道热肠兄说的注意电平匹配,我会注意的 加个电阻我想应该可以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