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过IR2130的前辈看过来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1-04-17):
首先,ITRIP是回路当中采样电阻上的电流反馈,当ITRIP大于0.5V时,IR2130的FAULT报警,而CAO是current amplifier output的缩写,而VSo是负载端的采样电路的电压,也是输出电流放大器的正输入端,它与CA-组成CA的正/负输入端,从CAO端为电流放大器的输出端,用于检测驱动芯片的输出电流大小,详细可以参见IR公司的AN-985资料

网友B(2012-10-15):
我是这么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