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功能,谁帮我想句精简的C语句?谢谢了

楼主(2011-04-06):
具体如下:
每按一下K1健,a=0x08<<1 ;
每按一下K2健,a=0x08>>1;

问题来了,
怎么样能使 当a=0x80  后,再按下K1健,a=0x01;
               当a=0x01后,再按下K2健,a=0x80;

我自己用if能实现,但是要用很多if  所以我自己写出来的太罗里罗嗦了,再这里求达人能帮我写句看上去精简点的 行吗? 谢谢了...

网友A:
if(K1) a=(a<<1)|(a>>7);
if(K2) a=(a>>1)|(a<<7);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很好的语句

网友B:
真是一个人才啊!

网友C:
if(K1) a=(a<<1)|(a>>7);
if(K2) a=(a>>1)|(a<<7);
这样的语句看似高效,实则低效

网友A:
ayb_ice 正解,不要片面追求程序形式上的简洁,还要考虑执行效率。
对于AMR处理器,可能没有多大的区别,但对于51核的MCU,一个a>>7会让MCU累个半死。

网友D:
调用内联函数就行了:

#include<intrins.h>

a= _crol_(a,1);   //相当于 RL a
a= _cror_(a,1);   // 相当于 RR a

/

网友E:
思路很简捷,仰慕下 ljm810010

网友A:
回复 网友D:

别迷恋C51的内联函数,处理一次要十几个指令周期,比直接用 if 判断慢多了。
  if (a == 0x80) a = 0x01; else a<<=1;
  if (a == 0x01) a = 0x80; else a>>=1;

网友F:
这是当然啦,楼主的情况是只有一位有用数据的时候
a >>= 1;
if (!a) a = 0x80;
才几条指令。

但是刘前辈说的内联也不是慢,它支持多位循环的,功能不一样不能这样比较。用if做倒是吃力多了。

网友G:
如果楼主追求精简的话,请使用2楼或8楼写法。
如果楼主追求高效的话,请使用汇编。
以下两者折中:
if (k1)  {
   a <<= 1;
   if (a == 0)  {
         a = 0x01;
   }
}

if (k2)  {
   a >>= 1;
   if (a == 0)  {
         a = 0x08;
   }
}

网友H:
a = (a==0x80)?0x01:(a<<1);

a = (a==0x01)?0x80:(a>>1);

网友I:
回复 网友H:
这个也好,不过还得再修改下

网友D:
都不简单:

; a = (a==0x80)?0x01:(a<<1);
                        ; SOURCE LINE # 14
        CJNE         R7,#080H,?C0001
        MOV          R6,#01H
        SJMP         ?C0002
?C0001:
        MOV          A,R7
        ADD          A,ACC
        MOV          R6,A
?C0002:
        MOV          R7,AR6
;
;
;
;  if (a == 0x80) a = 0x01; else a<<=1;
                        ; SOURCE LINE # 18
        CJNE         R7,#080H,?C0003
        MOV          R7,#01H
        SJMP         ?C0005
?C0003:
        MOV          A,R7
        ADD          A,ACC
        MOV          R7,A
?C0005:
;     while(1);
                        ; SOURCE LINE # 20
        SJMP         ?C0005
; END OF main

/

网友H:
LZ只是说c语言精简指令,至于对汇编后的指令,肯定是省不了的

网友F:
擦。。。楼上正解。    “求达人能帮我写句   看上去   精简点  的”

网友A:
回复 网友D:

刘前辈不妨把
a= _crol_(a,1);   //相当于 RL a
编译后看看。

网友D:
执行最快的代码:
#define _rlca_( )    CY= ACC & 0x80   //装载代码 RLC  A
#define _rrca_( )   CY=ACC & 0x01     // RRC  A
sbit a1=ACC^0;

void main()
{
static  uchar  aaa=1;

ACC=aaa;
_rlca_() ;
a1=CY;
aaa=ACC;
……
while(1);
}

编译结果:汇编4句:
    21: void main()
    22: {
    23: uchar  aaa;
    24:
    25: aaa=1;
C:0x080C    7F01    MOV      R7,#0x01
    26: ACC=aaa;
C:0x080E    EF       MOV      A,R7
    27: _rlca_( ) ;
C:0x080F    13       RLC      A
    28: a1=CY;
C:0x0810    92E0     MOV      a1(0xE0.0),C
    29: aaa=ACC;
    30:

网友J:
干嘛要写得那么精简啊。

容易看懂的代码才是王道。。。。。。。。。。。。

容易看懂的代码才是王道。。。。。。。。。。。。

容易看懂的代码才是王道。。。。。。。。。。。。

容易看懂的代码才是王道。。。。。。。。。。。。

容易看懂的代码才是王道。。。。。。。。。。。。

容易看懂的代码才是王道。。。。。。。。。。。。

容易看懂的代码才是王道。。。。。。。。。。。。

容易看懂的代码才是王道。。。。。。。。。。。。

容易看懂的代码才是王道。。。。。。。。。。。。

容易看懂的代码才是王道。。。。。。。。。。。。

网友K:
都是高手啊!学习了!!!

网友L:
干嘛要写得那么精简啊。

容易看懂的代码才是王道。。。。。。。。。。。。

容易看懂的代码才是王道。。。。。。。。。。。。

容易看懂的代码才是王道。。。。。。。。。。。。

容易看懂的代码才是王道。。。。。 ...
引用 网友J:

自己容易看懂,别人看不懂的才是王道:lol

网友M:
回复 网友H:
这是神马?看不懂。。。:( :(

网友N:
小语句,大智慧啊。发表想法的都是人才啊,佩服

网友O:
调用内联函数就行了:

#include

a= _crol_(a,1);   //相当于 RL a
a= _cror_(a,1);   // 相当于 RR a

/
引用 网友D:

这个好  直观  效率也高

网友H:
回复 网友H:
这是神马?看不懂。。。

“: (”系统将这两个字符变成图标了

网友P:
真是把有限的生命浪费在无意义的显摆中。

对当今的大部分电工来说,
代码易读,容易移置是王道。

网友A:
回复 楼主:

个人观点 2楼比较差

想提高速度就换处理器

否则  就用if else 语句

2楼咋连个强制转换都没有  是个新手

网友Q:
感觉大家有时就应该需要些激情的吧,这也不妨是一种成就感,呵呵,个人观点

网友R:
想要跑得快,还是要汇编……

网友S:
顶1楼的,俺学习来的

网友:
大家聊的很火热啊,也来学习学习

网友T:
f(K1) a=(a<<1)|(a==0x80);
if(K2) a=(a>>1)|(a==0x80);
偷2楼
呵呵

网友U:
具体如下:
每按一下K1健,a=0x08<<1 ;
每按一下K2健,a=0x08>>1;

问题来了,
怎么样能使 当a=0x80  后,再按下K1健,a=0x01;
               当a=0x01后,再按下K2健,a=0x80;

好像说的不明白,竟然讨论了这么久;
按照LZ的问题应该是
if(key == k1) a = 0x10;//0x08<<1 = 0x10
if(key == k2) a = 0x04;
其他的不成立

网友F:
要有想象力。楼主说的意思是循环移位。

网友V:
回复 楼主:

个人观点 2楼比较差

想提高速度就换处理器

否则  就用if else 语句

2楼咋连个强制转换都没有  是个新手
引用 网友A:

请问那该怎么强制转换呢?

网友A:
请问那该怎么强制转换呢?
引用 网友V:

干嘛要强制转换?没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