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增益的问题

楼主(2011-04-06):
上图红色部分的Vo和Vi关系怎么得来的?C1为什么没有考虑进去

网友A:
C1的有无,不影响V1与Vo之间的关系。
但C1的有无影响Vi与Vo之间的关系。

网友B:
虚断,流过C2和R2的电流相等,而由虚短可知C2虚地,得出流过C2电流SC2V1,所以V0=-SC2R2V1.

网友C:
C1 是反馈路径上的积分元件。对于V1信号来说,频率越高越容易通过。
Vo = -1/(sC1R1)*Vi.
书上的关系是表明了Vo与V1之间的微分关系。

网友D:
你把两电容用电阻替换,你就会发现VI与VO的关系和电容C1是无关的。

网友E:
楼主强势,这本经典的书居然搞到了电子版的。

楼主:
T叔那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