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理想方波的傅立叶变化?

楼主(2011-04-06):
1.理想方波的傅立叶变换是什么?
2.如果是从0%到100%的PWM波呢?

楼主:
再问一个,直流分量有嘛???

网友A:
方波通常是有直流成分的

楼主:
理想的方波有嘛?

网友B:
方波未必会有直流成份,不论是否理想方波,理想方波的傅立叶展开是基波加各次谐波直至无穷,PWM脉冲也是方波,定周期PWM波形的占空比对应不同频率的方波,占空比为100%时频率为PWM周期的倒数,占空比减小频率升高,占空比趋于零时,对应的基波频率趋于无穷。

楼主:
还是对方波和pwm傅利叶展开不懂,能否列个公式看看,或者举个例子

网友C:
这个可以用excel来做实验,输入一组方波的图型,可以用excel的fft公式帮你计算出各次谐波,另外稍好一点的试波器带FFT功能的你也可以输入方波,直接看到各次谐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