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焊盘不能与地(铺铜)全部连接

楼主(2011-04-06):
PADS 2007 焊盘不能地全部连接

网友A:
没有覆铜的地方是死铜去,因为这处地方没有地网络。

网友A:
如果需要覆铜,你可以设置下覆铜选项,不删除死铜区,或者调整下线,让地线可以连接到这区域。

网友B(2011-07-07):
那是死铜区,因为铺铜是为了接地,里面没地信号,所以没有铜,当然你可以设置下显示死铜。。。

网友C:
powerpcb灌铜时出现怪问题,请帮忙?
我把灌铜区连接到GND网络了,可是在灌铜时发现有些GND焊盘没有连接到灌铜区,

后来我仔细观察才发现原来只有独立的GND 焊盘才能连接到灌铜区,而那些和其它GND焊盘有连线的GND焊盘却连不到灌铜区,请问这是怎么回事?我该怎样设置才能使所有GND焊盘全部连接到GND灌铜区?

刚才发现的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这个~

网友A:
在设置规则里设置下,让他覆铜的时候覆盖走线。

网友D(2012-04-20):
在OPTION---THERMALS里,勾选routed pad thermals   覆铜覆盖走线

网友E(2013-04-08):
基本搞定  我感觉pads好难用 比起AD、cadence、甚至99se

网友F(2013-10-11):
引用 网友D:
在OPTION---THERMALS里,勾选routed pad thermals   覆铜覆盖走线

为什么我勾选routed pad thermals,覆铜还是没覆到GND的管脚上呢?

网友G(2014-06-18):
我的有时候也那样,不知道怎么回事,关掉打开,又好了,这一点比较烦人

网友H(2021-11-04):
我也碰到了,好恶心

网友H:
知道问题了,要设置已连接的焊盘也添加铺地,多试几次就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