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看看这个对于基波和谐波的解释对不对

楼主(2011-04-06):
从高等数学中分析可知:任何周期性波形均可分解为一个基频正弦波加上许多高次频率的正弦波,高次频率是基频的整倍数(N,只能为整数),直流成分称为0次谐波,基波称为1次谐波,二次以上的波形称为高次谐波,其中偶次频率的波形称为偶次谐波,奇次频率的波形称为奇次谐波。例如一个基频为200 HZ的波形,其基波为200HZ,当它的波形不是纯正的正弦波时,便有失真存在,其200HZ以上的波形称为高次谐波,400HZ为二次谐波,600HZ为三次谐波,如此类推。

1.我在网上看的,不知道对不对,按照他的说法,基波就是一个特殊的谐波咯?
2.还有问一下这句话“任何周期性波形均可分解为一个基频正弦波加上许多高次频率的正弦波”是不是就是说的傅立叶变化啊?

网友A:
1、对。基波就是一次谐波。若有直流成份,可以叫零次谐波。
2、不是。通常称傅立叶展开,意思是将一个周期函数写成无穷级数。

网友B:
一个基频为200 HZ的波形,其基波为200HZ,当它的波形不是纯正的正弦波时,便有失真存在

这个要改一下:有谐波不一定是失真,因此这样描述是不对的。宜改成——
一个基频为200 HZ的波形,其基波为200HZ,当它的波形不是纯正的正弦波时,便有谐波存在
这样改了之后,就显得客观实在多了。

楼主:
方波的傅立叶展开是不是只有奇数的谐波,例如知道200hz的方波,高一次的谐波是600hz,像500hz,300hz都没有啊?

网友A:
4楼:
基频200Hz,那么300Hz和500Hz不是200Hz的整数倍,既不是奇数倍,也不是偶数倍,当然不存在300Hz或500Hz谐波。

网友C:
方波的傅立叶展开是不是只有奇数的谐波,例如知道200hz的方波,高一次的谐波是600hz,像500hz,300hz都没有啊?
引用 楼主:

奇偶都有,对于200Hz的基波,400Hz、800Hz等偶数倍的谐波是偶次谐波,600Hz、1000Hz等奇数倍的谐波是奇次谐波,不存在非整数倍的谐波。

网友D:
看你怎么展开的。

网友A:
7楼:
绝对不是“看你怎么展开的”。
若是不同的展开方式可以得到不同的结果,那意味着某周期函数(波形)可以随便含任意的谐波,并非唯一的。同一波形而含不同的谐波,这显然不可能。

网友C:
确实,展开的结果是唯一的。

网友E:
高手一般不给高手挑刺,不知是基础的东西已达成了共识,还是给对方一个台阶下。
傅里叶展开,真的只能展开成奇次谐波频率和偶次谐波频率的信号,且频率是基频的整数倍,而没有别的频率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