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artus] X版,请教一个问题哦

楼主(2011-04-07):
我在spartan6里边用ODDR2把DCM的输出引到外部引脚上去(这个脚不是全局时钟的脚,是普通IO)

ISE里边的工程在MODELSIM下仿真,ODDR2是有输出滴,但是program后,pin上边没信号出来,很纳闷,不知道什么原因,特地请教一下,多谢先

网友A:
你DCM有输入么?管脚约束了么?

楼主:
DCM有,而且是差分输入,core gen时也没配置错

因为DCM出来的时钟,用了一个分频module,分出1Hz的信号到外部引脚上,然后接到LED上,LED闪烁是有滴

管脚约束当然都给了,哈哈,所以不存在LS到这些问题。

楼主:
我就有点想不通,这个ODDR2在MODELSIM里边仿真,输出是有滴,为什么program到片子里后,就出不来咧?

我DCM上用的是200MHz的差分时钟输入,输出一个125MHz和一个25MHz,125的没法检测,因为俺的示波器是60M的,所以又加了个25M输出来验证一下ODDR2是否正常,结果悲催,25M的脚上神码都米有

楼主:
我在来用D触发器试试吧

输出调到250,用一个D二分频输出到外部引脚看看先

谁知道ODDR2的,支个招,多谢啦,因为我看XILINX官网上给的参考设计是用ODDR2把系统时钟引到外部非全局时钟脚上的

网友B:
你做的仿真应该是前仿吧..也就是逻辑仿真.

建议你做一个后仿..在仿真下面的列表里把Behavioral换成post-route

另外你留心下你的WARNING.有些不算做错误..但是实际上会导致最后结果的不正确.你可以把你的warning分析下.不懂得贴出来..我们一起参考哈

楼主:
前仿后防都有波形出来

昨天试了下用2分频后输出到引脚上,50M的DCM输出,2分频后输出到引脚上测周期大概70多个纳秒,而且波形已经不是方波了,有点想不通,FPGA引脚到具体参数我没看,但是即使几十MHz的信号也应该不至于变成这样到吧,应该还是比较有形的方波才对吧,很纳闷

SP605上PHY的GTX_CLK接的FPGA上的普通IO,我在想要把时钟弄到125MHz,还会不会有波形出来

网友B:
1.你方波是怎么产生的?用了DDS,还是纯粹逻辑写的?
2.约束方面是如何约束的?
3.如果你后仿的波形是完全正常的,但是你从外部引脚实测的波形完全走样的话.建议你别先在软件上找原因.从硬件上查查看.如果你用的是开发板..那你看下原理图.

网友C:
很丰富啊

楼主:
回X版,检查了一下原理图,用于测试25M的那个脚有个下拉电阻:$

约束就是基本的约束,IO电平,管脚,没加其他约束

感觉约束这块老是让人觉得心里虚得慌,xilinx讲约束的doc将近300页,没有全部认真研究

希望X版或者对约束特别熟的能讲讲,:-),有些约束种类不知道什么时候需要用,感觉比较虚

楼主:
花两三天时间好好研读研读constraint的文档

网友B:
约束和画PCB板的道理差不多.无非一个是在外面画.而一个是在芯片内部画..

网友D:
这种方式不错,便于我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