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的3G功能到底是什么功能?

楼主(2011-04-07):
很多手机说支持wifi和3G.wifi我知道,只要有信号,那就能免费无线上网.
请问一下:3G具体是什么功能?

网友A:
3G不是功能而是指第三代移动通讯系统,和以前的2G、2.5G相比,其通讯带宽大大提高,这是最主要的差别,高速通讯带宽可以带来很多应用,功能是应用层面上的东西。

楼主:
再请问:比如我的手机支持所谓的3G,那么请问,应用"3G功能"和我的SIM卡有关吗?我的是159的号.
会不会因为手机号的不同,导致所谓手机3G功能只是个摆设.
可能我的理解完全不对,见笑了:)

网友A:
你的SIM卡须是开通3G业务的,而且3G有几个标准,移动、联通和电信更有不同,你的手机符合其中之一那就要用支持该标准的运营商的SIM卡,否则就是个摆设。

楼主:
这下清楚了,谢楼上的

网友B:
第三代移动通信技术(3rd-generation,3G),是指支持高速数据传输的蜂窝移动通讯技术。3G服务能够同时传送声音及数据信息,速率一般在几百kbps以上。目前3G存在四种标准:CDMA2000,WCDMA,TD-SCDMA,WiMAX。
(注意:其中TD-SCDMA是中国提出的标准)

网友C:
TD-SCDMA大唐开发的,但不知为什么大唐去年亏本得那么厉害

网友D:
3G的卡本身的可用硬件空间也非常之大据我所知

网友E:
和各个环节和钢结构

网友F(2011-08-20):
长见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