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推荐国产低成本USB HUB 2.0 HS 芯片

楼主(2011-04-07):
(无正文)

网友A:
楼主如果是需要USB 2.0 模拟开关就有性价比很高的料推荐,比如SGM7227/SGM7222。
两路的,可以复用USB port。

楼主:
不好意思,描述的不清楚
要求上行1个HS USB
下行2路,FS即可

楼主:
还有,不需要控制
搭载外部阻容和晶振即可自己完成

网友A:
“不需要控制,搭载外部阻容和晶振即可自己完成”,这个功能一般的模拟开关实现不了,模拟开关是需要一根I/O控制的,给你SGM7222的规格参考:
SGM7227性能参数与SGM7222相同,只是封装不同,更方便layout

网友B:
我们现在在用GL850G,一路上行,四路下行,还挺好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