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IGBT的几个问题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1-04-07):
3904/3906驱动电流不够, 至少要用8050/8550

网友B:
续流二极管用1N914?计算过参数吗?

网友B:
另外,电源电压5V的芯片(无论是什么芯片)时无法驱动这两支互补三极管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 我推挽输出这边学的不怎么好 我想问下你说得两个型号接上去就能驱动IGBT了么?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只是我随手拖的一个 我打算用1SS142 因为是从220V交流电整流滤波之后接过来的 我想请你帮我看下三极管要怎么选型 麻烦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5V是我单片机的电源 12V的电源还驱动不了么?

网友B:
7楼:
通常的芯片用5V供电,引脚输出最高到电源电压即5V,那么Q1Q2两发射极联接处(RG左)最高4.3V(还没有考虑R2上压降)。那么Q1管压降12-4.3=7.7V,离饱和还差得远。

网友C:
那我该用什么来驱动推挽功放呢,求指教????

网友D:
那我该用什么来驱动推挽功放呢,求指教????
引用 网友C:

单片机输出再加一级NPN型晶体管驱动,利用接+12V的集电极负载输出来驱动推挽功放。

网友E:
一直也想知道这个问题,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