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12V到110V解决方案

楼主(2011-04-07):
各位好,求一个12VDC到2KHz的110V交流的解决方案。
要求电路体积尽量小,如果用变压器的话,2KHz的体积太大。
另外,110V的负载非常小。对输出能力要求不高。
输出的交流可以是方波就行,正弦最好咯。
多谢了。

网友A:
负载多大?

网友B:
做一个推挽电路,输出可以直接方波,也可以加H桥输出修正波。

网友C:
不是很大

网友A:
需要正弦也是可以做到的
自激升压到正负110V,然后用一个OCL功放构成的文氏电桥来实现正弦波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