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IC工作电压问题

楼主(2011-04-07):
请问各位大虾,如果使用pic的AD功能进行信号采样,单片机工作电压由正常的5V降到4.5V的话,转的精度是不是更高?

网友A:
好像没有这个关系

网友B:
看你怎么设计信号电路和电压参考等了,但不管怎么设计,有一个原则就是:信号对参考电压的比例越高,精度也会适当有所提高。

网友:
看你的信号了,信号有没有到5V,信号电压值不能大于单片机的工作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