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MA803AE2变量定义问题

楼主(2011-04-07):
AC, ce, hm, ov, se
   请问下我用的是MA803AE2,用的是汇编程序编程,我在数据段定义数据时发现使用DS伪指令定义时,出现ADDRESS SPACE OVERFLOW的错误和DATA SPACE MEMORY OVERLAP的警告,但是我使用DATA伪指令定义时就不会出错,这个是怎么回事?
   dseg    at  20h

mDot0         data  20h   ;不要改变 mDot0~mDot3 的顺序。
mDot1         data  21h   ;
mDot2         data  22h   ;
mDot3         data  23h   ;
mDot4         data  24h   ;
mDot5         data  25h   ;

   dseg    at  20h

mDot0:         ds  1   ;不要改变 mDot0~mDot3 的顺序。
mDot1:         ds  1   ;
mDot2:         ds  1   ;
mDot3:         ds  1   ;
mDot4:         ds  1   ;
mDot5:         ds  1   ;

网友A:
把出错的程序贴一下,这个问题应该是跟IC是无关的

网友B(2011-05-26):
楼主最好重新发一遍

网友B:
发报错的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