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片上印有8A109是什么

楼主(2011-04-07):
实在是没辙了,找了一天不知道这是什么,看到一芯片,上印有8A109,就是不知道是什么,请大家看看,如图

网友A:
NJM78L02A
三端正电压稳压器(2.6V的3端正电压稳压器)
老T叔的书里的
https://bbs.21ic.com/viewthread.p ... highlight=%2B%2Btyw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
还有个问题,8A是代码的话,那下面的109是什么呢?

网友B:
今天还用到

楼主:
to 4,5楼:
你看仔细了,不是78L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