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阻容吸收问题

楼主(2011-04-07):
各位好~

我现在碰到一个问题,我们的产品中,有一个双向可控硅,它的负载是一个单向异步电机。这个可控硅两端并联了一个阻容吸收电路。
之前的选型用的是一个 472k/400V 的CBB电容和一个33ohm的碳膜电阻。在实际的使用中,电网输入电压不稳的情况下,出现了吸收电容烧毁的情况。

现在对这个电路的改善中,出现了以下分歧:

1,吸收回路的作用,我的个人理解是,控制可控硅的 dV/dt 以防止误动作的,但是公司的一些老工程师说是抑制电机的关断反向电动势,这个我用示波器观察过一段时间,有没有这个吸收回路,可控硅两端的电压波形基本上没有区别。但是网上的资料还是集中在吸收反向电动势上,请大家帮忙讨论,到底是什么作用。

2,器件的选型上, 我从大蚂蚁的博客上看到,我的这个可控硅,关断耐压600V,额定电流8A,所以我个人建议 阻值就取600V/8A=75ohm,同时为了保证它通过瞬间电流的能力,选择线绕电阻或者金属膜电阻比较合适,不知道是否正确;
     这个电容的选择上,我看过其工作环境,交流峰峰值在 1400V左右。我的建议是使用安规X2电容,但是公司的前辈建议用 2KV的高压瓷片电容,他认为安规的耐压不够,我的理解是安规电容的耐压比其标称的要大很多,应该是可以用的,请高手们帮分析下,这样的工作环境下,那种电容比较好?

  请高手们帮忙讨论讨论!

最后我试着把图贴上来,不知道能不能成功:

网友A:
RC不应该理解为并联在可控硅的输出端,应该理解为并在电机的输入端,这样理解吸收反向电动势会好些。如果电容烧掉的话可能不是电容的耐压问题,而是你电阻的选取可能小了。电阻的作用我理解应该就是给电容降电压容限用的,如果电容压限够的话,不接电阻的吸收效果比较好,但是电容较容易烧,所以要加电阻。

楼主:
我也考虑过阻值的问题,因为之前使用的是33 ohm的电阻,现在我第一步已经通知切换为 68ohm 金属膜电阻了。
但是同时我还是想把这个电路的作用和选型摸清楚。

谢谢三楼的建议。

网友A:
选型的话理论分析是很困难的,现在大部分还是靠经验值来配,还是以实际应用为准吧。

楼主:
当然尊重前辈工程师的经验。

不过我们的工作有太多的经验值了,很多事情连老工程师也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

还是请各位高手赐教吧,能摸清楚一个是一个。

网友A:
顶啊 我也一直想搞明白

网友B:
RC吸收回路是为了抑制过快的电源电压上升率,但这个上升率是感性负载的反电动势导致的。RC吸收回路的电容宜采用金属化高压电容,电阻选用功率合适的金属膜或绕线电阻、水泥电阻等都可以,关键看负载的大小。

楼主:
春哥你及时出现了!这样看来,其实这个阻容吸收的作用我和我同事的理解其实是相通的。另外我还想请教一下:
1,这个阻容的计算是否有合适的公式,我之前试验模拟的都是采用大蚂蚁提供的算法(就是耐压/电流 那个);
2,我在摸索这个电路作用的时候,搭过这样的一个电路:

  输入普通的市电电压没有现象,但是加入 0.1KHZ,1KV的浪涌时,LED有闪烁现象(我理解为电压的变化率过高)。对应到实际使用上,我希望阻容吸收对于浪涌下的硬导通现象也能抑制,器件的选型是否需要进行调整?

多谢版主大大!

网友B:
楼主的实验现象是什么因素导致还不好说,你的电路不全,也没有浪涌输入点说明,可控硅的dv/dt误触发跟浪涌不是一码事,建议你看看下面这篇**:

楼主:
好的。资料已收到。

谢谢大家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