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tim3 使用问题,请教

楼主(2011-04-07):
目标:STM32 TIM3的通道1PWM模式输出,通道2输入捕获模式,测量反馈脉冲的频率。
请教,上述目标能不能实现?该怎么实现?

网友A:
测量一个PWM的频率需要2个通道,如果通道1输出,建议用通道3和通道4测量,如果频率相差不大,是可以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