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 99E 中如何设置露铜区域的网络啊,急!!!

楼主(2011-04-07):
(无正文)

网友A:
稳压芯片散热用的你就直接在稳压芯片的封装上面做焊盘,而不需要在覆铜的时候处理;也可以覆铜后开绿窗。

楼主:
但是稳压芯片选择的是T0-220,本身已经有焊盘了,而用此焊盘来修改的话,位置不够,另外你说的覆铜后开绿窗,是什么意思,具体怎么操作呢

网友A:
为什么位置不够,你需要散热的地方一定得满足稳压管的裸露铜片的面积,这个面积你可以在PCB封装中就设置为贴片焊盘。开绿窗就是在绿油层开个不覆绿油的窗口也就是你上面说的SOLDER mask TOP 层用你上图的 画一个区域。网络可设置,也可以不设置。

楼主:
哦,知道了,非常感谢,另外问下,我放置在SOLDER TOP层后网络设置不了,是怎么回事?你帮看下你的可以不?我是在TOP LAYER层覆铜的(GND)

楼主:
现在测试原板子的露铜区域(铜皮)是接地的,如果打算让这里接地的话,PCB里面在哪里设置,如何设置?

网友B:
可以点击你需要的覆铜,然后再窗口里选择你要连接的网络。

楼主:
覆铜的网络我已经设置为地了,就是这里露铜区域(也就是铜皮)的网络怎么设置呢(要求接地)?还是说这里已经不需要设置了,但是我测原板子这里是接地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