蹊跷,单片机工程师要关注

楼主(2011-04-07):
最近做产品遇到一个问题,
单片机一个管脚外接到电脑上,单片机没上电时,电脑通过该管脚给单片机供电了,不过很小,1V以内,导致蜂鸣器所在的管脚有电压而响起……
不知道筒子们、匠人们有没有遇到这样的问题,如果有,给个可行的方案或建议……
走过路过也讨论下,以后会遇到类似问题的

楼主:
我下拉了电阻,并且发现电阻要够大100K以上,蜂鸣器的管脚才恢复低电平(平时上电也可以给高电平),可是总觉得取巧没有解决根源,因为按照这个理论,电阻要够大,不如不接——无穷大,可是这样,单片机管脚又要受外接供电平时没上电却有电压

网友A:
串个电阻

网友B:
灰常平常的问题:芯片的任何引脚上加有高电平,都可能漏进去让芯片工作起来。要深入研究的,google下Hotswap

楼主:
回复 网友B:

能不能不google,稍微讲解下如何解决??

楼主:
灰常平常的问题:芯片的任何引脚上加有高电平,都可能漏进去让芯片工作起来。要深入研究的,google下Hotswap
引用 网友B:

google了,没用,太多内容,没有实际解决的东西,
广告??

网友C:
遇到过这种情况
用稳压源供电的时候,只接正极,再把示波器的地夹子夹好,照样用。不过钩住探头就不行了,这是共220V的原因

网友D:
用光偶隔离。

网友E:
恐怕以大地做回路了吧

楼主:
奇怪,怎么觉得是讨论到其他方面层次去了,不是热插拔/寄生检波类的
有没有实际解决的办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