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用C51做一个简单的自行车的测速系统,传感器的选择?

楼主(2011-04-07):
这学期我们开单片机课程了,所以买了个C51最小系统板,想diy个自行车测速装置,外加温度显示吧  因为没这方面的经验也不知道该选择什么样的传感器,所以想来征求下各位DIY达人们的意见。 我百度了下 知道的有两种吧 一种是红外的 一种是霍尔元件,不知道这种情况下那种合适 希望大家能指导一下

楼主:
大家帮我看看吧

网友A:
关注,我也想做一个

网友B:
当年测试过红外和干簧管的方案,感觉用磁铁+霍尔比较靠谱,耐脏。

网友C:
商品化的都是用磁铁+霍尔

网友D:
磁铁+干簧管吧. 不过这种东西都有成品可以买到. 一二十块就能买到一个.
网上谓知"码表"

网友E:
干簧管有个问题是振动干扰不好解决。

网友F:
磁铁+ 霍尔元件
本人推荐, 这个算是最可靠稳定一些的方案.

楼主:
多谢各位兄弟的意见,打算用霍尔元件了

网友G:
很明显的,肯用霍尔比较好,红外失误多的。

网友H(2011-05-17):
我去年用干簧管+磁铁做的,没发现有多大的震动干扰啊,跑的路是那种乡间的柏油路面,还有一部分时间的乡村小路

网友I:
“商品化的都是用磁铁+霍尔”,说得对!出租车计价器用的就是它!呵呵!

网友J:
LZ如果是想试试这个功能,可以DIY, 如果是想装到车上玩玩,注意功耗

网友K:
光电就可以啊

一个发送  一个接收啊

网友L(2011-11-11):
我同学说用红处的好

网友M:
磁铁+干簧管  不少商品化的东西就用这个 ,比无线的可靠

网友N:
逃宝几十块的码表多的是,而且大部分都是霍尔做。

网友O(2011-12-11):
自行车爱好者发言:
市面上的自行车码表,从一二十块钱的山寨货到一两百块钱的进口货,基本都是干簧管+磁铁做传感器

干簧管便宜耐用,不须耗电,几乎没有开闭抖动(用示波器测量过)

所谓振动干扰,可能是无端猜测吧,即便产生振动干扰,根据可能的速度范围换算成开闭间隔,单片机软件设计上很容易滤除干扰!

网友P:
干簧管是不错的选择,关键是解决了功耗问题

网友Q:
曾猜测市场上的码表用霍尔,后来发现码表工作电流是微安级,没发现这么便宜的霍尔工作电流在微安级,再测确认是干簧管。

网友R(2012-02-29):
都是用干簧管做的。包括猫眼和西格玛都这样。成本和功耗都能很好的控制。

网友S:
霍尔的比较好。

网友T:
红外对管……

网友U:
楼主阿~~~~作出来了没有阿~~~~   1年过去了   能不能操买回来试试阿

扯了 1年这么多贴没点动静的

网友V:
旋转编码器也可以,不过寿命可能成问题,功耗肯定不会有问题
干簧管和编码器差不多,但是密封的,解决了氧化问题

霍尔可以间歇工作,就解决功耗问题了
还有加速度传感器,陀螺都是一个选择。

网友V:
忘了,最古老的机械鼠标的那种光电旋转传感器,最便宜,也最可靠。

网友W:
自行车码表速度极低,而且要耐折腾耐用,干簧管+磁铁是最简单可靠的,也是最省电的。

用什么旋转编码器或加速度传感器啊~真用这个你反而会做不出来了

网友S:
我建议用霍尔的好

网友B:
现在已经有无线的了,利用自行车辐条上的磁铁感应发电,把计数脉冲调制上高频后发回车把上的低功耗接收机,也有整合GPS导航的。

网友(2012-11-12):
用霍尔多好,很好固定,并且测量准确,只需算一下车胎周长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