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M调光

楼主(2011-04-07):
我想了解PWM+开关管(BJT或者MOSFET)+LED跟PWM+驱动器(buck,或者boost类型的驱动器)+LED,那种属于PWM调光啊   概念不清了?
而且这两种的区别在于哪里?

网友A:
PWM+驱动器(buck,或者boost类型的驱动器)+LED

好像没有这么办的。

网友B:
我就用PWM+驱动器(boost类型的驱动器)+LED这么干过,用下来碰到一个问题,boost在开的瞬间的EMI不好控制(尽管搞定了),所以建议改为控制控制LED的阴极到地的通道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些驱动器ic都是基于BUCK或BOOST的

网友C:
二者不能这么比,buck、boost是指电源变换器的形式,PWM则是加在LED上电压波形,是对电源控制的结果,二者根本不是一码事,电源变换器可以用模拟形式的也可以用开关形式的包括buck、boost等,PWM则是另外的控制,即时二者集成在同一芯片中也各是各,

网友D:
通过PWM调节LED亮度的应该都是属于PWM调光吧,跟神马开关管和BUCK BOOST电路应该没啥关系吧。开关管及BUCK,BOOST电路都是给LED供电压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老师,那PWM调光就是指PWM+开光管+LED是吧

网友E:
PWM+开关管应该方波电流,是平均电流恒定.
PWM+BUCK是恒流源.

网友F:
对我来说都是新东西

楼主:
回复 网友E:

我也是这样认为,就不太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