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PIC AD采样精度都不高?

楼主(2011-04-07):
想找一片带14位AD的PIC片子,结果很失望。

PIC片子集成很多路AD,但为什么精度都不高,这个有些费解

网友A:
首先怀疑自己的抗噪声和基准源有没有做好。

网友B:
14bit啊,那价格可以买10片PIC16x吧

网友C:
单片机集成14bit ADC没有吧?

要有也是14 bit ADC集成单片机。

网友A:
单片机一般配到10位就已经很不错了。把楼主问题看错了。

网友D:
1、LZ要的其实是分辨率,精度是另一回事情。
2、带16位分辨率的MCU都有,但精度能到多少可就另说了,基本上能做到11~12BIT绝对精度就很不错很不错了。
3、如果需要高分辨率的ADC,可以外加一片MCHP的ADC芯片,MCHP有不少物美价廉的高分辨率ADC芯片。

网友E(2013-06-03):
pic 单片机的ADC精度做得不如台系单片机高,居然没有16bit 精度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E:
pic 单片机的ADC精度做得不如台系单片机高,居然没有16bit 精度的

乱说不是好习惯。

第一:PIC有6款内置16BIT分辨率ADC的MCU型号,在其它帖子中已经回过了。
第二:PIC内置ADC的产品,其ADC性能要远远好于一般MCU产品,更勿论说是常见台系芯片,根据我测试多款PIC内置10位ADC的的结果来看,要远远强于ATMEL、NEC、CYPRESS等8位芯片。

网友F:
很多人不懂什么是精度,什么是分辨率,台系有些专用单片机AD达24bit,价格只有3元,你可以试用看看

网友E:
没有这么复杂吧,精度和分辨率还区分?相同基准电压下,分辨率大小应该可以代表精度了吧。

网友G:
PIC的AD应该是很不错。

形容一个人够份量,并不一定是指他的体重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没有这么复杂吧,精度和分辨率还区分?相同基准电压下,分辨率大小应该可以代表精度了吧。 ...

你犯了非常严重的错误。

网友H:
引用 网友D:
你翻了非常严重的错误。

关于精度的问题想请教下ye版主,影响精度的因素有哪些?精度是不是一个AD生产出来就固定不变的参数,跟AD的位数,参考电压等没有关系?

网友D:
引用 网友H:
关于精度的问题想请教下ye版主,影响精度的因素有哪些?精度是不是一个AD生产出来就固定不变的参数,跟AD ...

我今年年初发了一个关于ADC类似的帖子,不想再打一大堆字了,我需要翻翻看能否找到。。。

网友I:
引用 网友H:
关于精度的问题想请教下ye版主,影响精度的因素有哪些?精度是不是一个AD生产出来就固定不变的参数,跟AD ...

楼主对精度的理解还是处于想当然的层次。最好还是拿本书看看。

网友H:
引用 网友I:
楼主对精度的理解还是处于想当然的层次。最好还是拿本书看看。

就是因为看书了还是不太懂,才向各位大虾请教,还请不吝赐教!

网友J:
引用 网友E:
没有这么复杂吧,精度和分辨率还区分?相同基准电压下,分辨率大小应该可以代表精度了吧。 ...

这是不同的概念。
分辨率,AD的位数决定,代表了识别能力,这个参数跟真实值一点关系都没有。
精度,指的是跟真实值的差别,也就是误差。

理想情况,误差接近于分辨率的数值,实际情况,误差大于或远大于分辨率的数值。

网友K:
引用 网友D:
我今年年初发了一个关于ADC类似的帖子,不想再打一大堆字了,我需要翻翻看能否找到。。。 ...

版主找到了么 我想看看 一直没弄清楚这个

网友I:
引用 网友J:
这是不同的概念。
分辨率,AD的位数决定,代表了识别能力,这个参数跟真实值一点关系都没有。
精度,指的 ...

即使是分辨率,也不是说多少位AD就有多少的分辨率,很多时候AD的LSB都没有有效的分辨率。

网友D:
引用 网友K:
版主找到了么 我想看看 一直没弄清楚这个

没翻到,现在BBS想找老帖子比较难。

网友F:
“精度”是用来描述物理量的准确程度的,而“分辨率”是用来描述刻度划分的。从定义上看,这两个量应该是风马牛不相及的。(是不是有朋友感到愕然^_^)。很多卖传感器的JS就是利用这一点来糊弄人的了。简单做个比喻:有这么一把常见的塑料尺(中学生用的那种),它的量程是10厘米,上面有100个刻度,最小能读出1毫米的有效值。那么我们就说这把尺子的分辨率是1毫米,或者量程的1%;而它的实际精度就不得而知了(算是0.1毫米吧)。当我们用火来烤一下它,并且把它拉长一段,然后再考察一下它。我们不难发现,它还有有100个刻度,它的“分辨率”还是1毫米,跟原来一样!然而,您还会认为它的精度还是原来的0.1毫米么?

网友L(2013-08-17):
楼上精辟

网友M:
16位AD,还没有实用过,我设计的产品10位都够用了。

网友M:
用过PIC的,觉得PIC不错,
PIC16F616/16HV616 A/D 转换器(ADC)特性:绝对确保最小1LSb 精度。

网友N:
10bit的一般够用了的

网友O(2013-09-27):
PIC AD转换精度蛮准的啊,看看自己测试仪器是否精准,采样时间,转换时间,与电源是否稳定。呵呵

网友P:
- -!  高速运放   和低速运放 什么区别  这个两个 放大同一个 频率小的信号都可以接受 ,但是用高速(频率高)的信号 这两个你考虑 低速运放能准吗?

积分 需要时间的. 这是我的理解

网友Q:
引用 网友F:
“精度”是用来描述物理量的准确程度的,而“分辨率”是用来描述刻度划分的。从定义上看,这两个量应该是风 ...

这个比喻牛 崇拜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