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挽拓扑中的变压器磁芯是怎么复位的?

楼主:
当Q1,Q2都关闭的那个死区时间复位的吧,那复位电流的通路在哪?
还有(b)中的漏感尖峰电压变为Vdc也是磁芯复位的原因吧,
然后它又为什么变为2Vdc了呢
有点迷惑,哪位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A(2011-04-07):
图中与Q1Q2并联了两支二极管。对MOS管,这两支二极管可以是MOS管自带的,对双极型管,有些已经做在管芯内,有些必须外加。

楼主:
比如下图的D是Q1的体二极管,初级的上半部分的复位回路是不是红线的线路?

网友A:
这是下半部分,即Np2的复位回路。

网友B:
死区时间复位?

。。。。。我搞错了

网友C:
通过并联的二极管进行反向复位,因为相位相反,所以产生的电动势是反向的,叠加成2vdc。

网友D:
蚂蚁老师说,连续模式死区时间内没有磁复位,只有漏感尖峰

网友D:
只要输出BUCK电感电流不为零,它是一个电流源,死区时间内变压器次级电压被二极管钳位,变压器磁化电流被持续,直到下一个半周,另一个管子导通强制复位

楼主:
蚂蚁老师说,连续模式死区时间内没有磁复位,只有漏感尖峰
引用 网友D:

是由于输出有电流,反射到初级的原因吗?

楼主:
只要输出BUCK电感电流不为零,它是一个电流源,死区时间内变压器次级电压被二极管钳位,变压器磁化电流被持续,直到下一个半周,另一个管子导通强制复位 ...
引用 网友D:

还是不太懂
变压器磁化电流被持续——不是断开了吗?还有电流
另一个管子导通强制复位——这么说不是通过二极管喽

网友A:
10楼:
通过二极管和另一支管子导通,都有磁通复位作用。
当然,通过二极管,电压仅仅是二极管压降和变压器绕组直流电阻的压降,其复位作用是相当小的。另一支管子导通,作用于绕组上的电压-时间乘积比二极管(在死区时间内)要大得多。

不妨考虑一支三极管驱动一个继电器的情况。三极管导通,继电器吸合(铁心有磁通),三极管关断,继电器释放(铁心磁通极小)。继电器铁心怎么复位的?显然是靠并联在继电器绕组上的续流二极管和绕组电阻。不过,因为复位的电压相当小,所以继电器的复位时间比较长,是延迟了一点点时间才动作的。

网友D:
佩服maychang,变压器理论决定了电源工程师的实际水平

网友B:
看来我的理解没有错啊

楼主:
在网上看到一篇关于推挽拓扑变压器磁芯复位的**,感觉不错,发上来给大家看一下
顺便有个问题问一下
1)当推挽为a图时,b1导通到截止(b2截止),
N12上正下负,D2导通有电流流动。
因此输出负电压Us1,如图b
2)当推挽为c图时,b1导通到截止(b2截止),
N12上正下负,D2导通有电流流动。
Ns1上负下正,D6截止,无输出
Ns2上负下正,D5导通,有输出
1)和2)中在b1,b2都截止时,变压器都有输出
这样理解对吗?

楼主:
还有在我发的**里说当b1,b2都截止的磁复位中,磁通为零
那不是还有剩磁吗?
磁通=剩磁*截面积
应该不为零吧 ,当另一个开关闭合时,才把磁通变为零

网友E:
只考虑磁通的变化量。

楼主:
哈哈,不经意间就被置顶了,高兴呀(菜鸟特征之一)
再发几个网上找到的磁芯/磁路资料,也许对高手来说平常了点(格式转换的时候有点看不清了)
再确定一下14,15楼得理解没错吧

网友C:
看来俺的置顶选择是对滴。

网友F(2012-09-22):
比较困惑的是既然有续流二极管,为什么初级侧变压器波形是“凸”形,而不是正激那样?

网友G(2013-12-22):
我就不知道 哪里被什么二极管钳位了  希望 各位说清楚点  还有 在初级关断的时候要是有MOS的并联二极管在 导通释放能量  那么岂不是变压器的次级也会有一个二极管导通?

网友H(2016-10-23):
maychang 大神,如果按你说的开关管并联有二极管的话,那么这个波形图就有问题啊。如果有这个二极管,波形图可以参照一下正激波形@maychang

网友H:
不知到怎么上传图片,把它弄在附件里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H:
不知到怎么上传图片,把它弄在附件里了

红色箭头所指处,两MOS管关断,两支与MOS管并联的二极管(续流二极管)也关断,变压器初级中两半绕组均无电流。

网友H:
引用 网友A:
红色箭头所指处,两MOS管关断,两支与MOS管并联的二极管(续流二极管)也关断,变压器初级中两半绕组均无 ...

此时变压器磁芯没有复位吧!那么此时的续流二极管(两支MOS并联的)为什么没有电流?觉得应该是有电流流过直至变压器磁芯复位完成(参考单端正激变换器),请赐教啊,小弟不胜感激!@maychang

网友A:
引用 网友H:
此时变压器磁芯没有复位吧!那么此时的续流二极管(两支MOS并联的)为什么没有电流?觉得应该是有电流流 ...

红色箭头所指处变压器铁芯不曾复位(铁芯中磁通不为零)。
你把铁芯中磁通曲线画出来就知道了。
可以这样考虑:推挽电路,半边MOS管导通使铁芯磁通朝一个方向变化,另半边MOS管导通使铁芯磁通朝另一个方向变化。铁芯磁通过零点,并不是某MOS管导通开始时刻,而是MOS管导通脉冲的中间。
这本书上记得好像是有磁通变化曲线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H:
此时变压器磁芯没有复位吧!那么此时的续流二极管(两支MOS并联的)为什么没有电流?觉得应该是有电流流 ...

切记:不是磁通产生感应电动势或者感生电流,是磁通的变化产生感生电动势或者感生电流。

网友H:
引用 网友A:
切记:不是磁通产生感应电动势或者感生电流,是磁通的变化产生感生电动势或者感生电流。 ...

@maychang可能有点长,望耐心看完。
图中上面是推挽,下面是正激。
当单端正激的Q1由导通变为截止时,存储在变压器的电流使Np的电压反向。此时二极管D1导通,Nr同名端电压被钳位于比地电位低一个二极管正向压降。如果变压器没有漏感,则Np上的电压与Nr上的电压相等。我的疑问是:1、在推挽电路中,Q2由导通变为截止时(死区时间内),为什么Q1的体二极管不能像单端正激中的那个二极管一样导通?
2、在推挽电路中,如果Q2关断时,体二极管(续流二极管)未导通,Np2中的电流不能突变,那么np2的异名断电压将变得很正(Np1的同名端电压变得很负),使Q2击穿损坏。---这是我的想法错在哪里?
请指教,不胜感激!

网友A:
引用 网友H:
@maychang可能有点长,望耐心看完。
图中上面是推挽,下面是正激。
当单端正激的Q1由导通变为截止时,存 ...

这个说起来话就长了,一时说不清楚。
在帖子里面,我只能简单地说:推挽电路是双向工作,铁芯磁复位是靠对面那支管子(如果两支管子导通宽度有差异,或者两支管子导通电阻有差异,差异大一些就可能使铁芯磁通无法复位而饱和)。正激电路磁复位靠续流二极管。
不把磁通波形画出来,无法解释清楚。
两个波形都是对的。

网友I(2021-11-23):
正在看这方面的资料,收藏了,谢谢分享。

网友J:
推挽啊,交流的,要复位吗,偏磁倒是可能,但亦只是 磁芯没饱和时才偏得起来。

网友K:
推挽的前面的尖峰有没有办法减小点,现在遇到的就很大,没有办法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