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同频干扰问题

楼主(2011-04-07):
同频率组网的情况下,多从机给单主机发送数据,同频干扰好像是不可避免的。
但是如果真的发生干扰的时候,如何检测到,并迅速让网络恢复正常的收发状态呢?
一种方案是当从机发送数据前做RSSI检测,如果有信号,着delay 几秒钟。再检测,直到检测空中没有信号为止,才发送数据。
但是这种方案只是防止同频干扰,很明显是防止不了的。
另一种方案是主机接受到错误的数据就认为是有同频干扰了。就发广播给所有的从机,让它们停止发送数据,然后一个个轮询从机。恢复正常状态。这样做明显很耗时间。
哎,请高手提供个有效简单的办法。

网友A:
多频道、多身码
1、例如:共60CH,分成6组,每组10个CH。每组中搞1个公共信道=======
2、从机对码时,确定记录他们的分组等。
3、主机呼从机,则调出其分组的公共信道,建立通信。OK后再转入其中的9个之中的某1个CH正常通信
4、从机呼主机,与上同理。
注:主机待机间断查询其几个分组的公共信道======反应快
注:从机待机间断查询其1个分组的公共信道======反应快
5、以上是我们以前做的无绳电话(子母机)的方法,可了解一下!

楼主:
楼上的是用多频实现的吧。每个从机+主机通信时,只用唯一的信道(频率)通信。
这样确实是可以避免同频干扰。问题是,我现在的情况是只能用一个信道通信啊。

网友B:
窄带信道同频组网只能靠协议解决,一主多从轮询式,想快速轮询的话,要么提高通讯速率,要么减少数据量,没有其它解决方法,这是窄带信道同频组网的必然结果。

楼主:
to chunyang: 那宽带2.4G同频不用轮询,那该用什么办法解决同频干扰问题呢?

网友B:
扩频通讯可以采用码分多址来避免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