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rf24L01与单片机的连接问题

楼主(2011-04-07):
(无正文)

网友A:
看器件手册,上面有详细说明,不弄懂器件手册,给你现成电路也毫无意义。

楼主:
我现在其实也看了很多资料,我现在就是想问一下,我给nrf24l01单独用两节1.5v的电池供电,其他管脚直接的at89s52的I/O口连接是否可以,因为我查阅了at89s52的资料,它的高电平识别为0.2Vcc +0.9~Vcc+0.5

网友A:
S52的IO是弱上拉的,只要不是P0口就可以直接互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