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M32的J-LINK下载程序问题。

楼主(2011-04-07):
图2

图2

图1

图1
在STM32中,使用J-LINK在线调试,程序满足功能需求;接下来将程序通过J-LINK下载到STM32的flash中,程序确定下载成功;下载之后,利用J-LINK 相关工具查看FLASH中的数据如图1、2所示。即,HEX代码已经成功写进flash中。接下来,将STM32切断电源,重新开机,问题出现了,即代码不能从FLASH开始启动。检查硬件,BOOT0设置恒为'0',但是这个东西就是不工作。我用的是IAR编译开发的。在这里请教各位这是一个什么问题。怎么解决。谢谢各位啦。

PS:图中的警告是因为小弟将电源给拔掉造成的。正常供电情况下,操作无任何警告和错误,一路successfully到底。

楼主:
望路过的朋友帮帮忙给点思路也行啊。小弟在这里多谢啦。

网友A:
调试的时候不是已经下载到flash了吗,不需要另外下载了吧。

楼主:
调试的时候下载进的是RAM。掉电之后就不可用了。现在重新下载进flash中,下是下进去了,但是不能用啊。着急

网友B:
你的J-Flash界面里面有一个警告,说是板子的电压太低了。

确保你的板子自己已经用了电源线或者是USB线供电,仅仅让JTAG来供电是不够的。

楼主:
to yan2005:
这个警告是我将电源什么都拔掉之后的警告。这么低级的问题小弟不会犯的。

网友C:
在RAM中运行的程序,不做任何修改,下载到Flash后当然不能正常运行,因为RAM与Flash的地址不一样。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知道您的意思,但是在Option->Linker->Config->Override default中,我已经把“ $PROJ_DIR$\stm32f10x_ram.icf  ”改为了“ $PROJ_DIR$\stm32f10x_flash.icf  ”这样,程序的地址就不是0x20000000了。而是0x80000000了。就算是这样,还是启动不了啊。

网友B:
不严谨,0x8000_0000?应该是0x0800_0000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额。一时手快。多打了一个零。不知道师兄对我这个问题有何高见呢!?

网友B:
不敢称为师兄,呵。既然都已经在线调试成功了,说明硬件基本上没问题。

先证明硬件可以:
1. 先烧写,然后断电,再上电把flash里面的东西读出来,对比下,看看是不是一样的,确保100%烧对。
2. 找一个确定可以工作的hex文件(别人的都可以),跑下试试看。

如果硬件可以,再证明linker的脚本没写错。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兄弟。检验了很久,现在弄好了。问题至今不明。(你说的方法用了,但是都是对的)等明白了来和大家分享。

网友D:
楼主有没有 μCOSII在STM32处理器上的移植的源代码和方法啊?  十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