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轮小车电机问题?

楼主(2011-04-07):
我正在做四轮小车遥控部分,为什么向前和向后走都可以(一开始走的时候也是卡着卡着的,但是它最后就稳定地跑起来了),但是如果转弯的时候,它老是卡着卡着,就是跟步进电机一样,每次只是转很小的角度就停住然后再继续转,想问一下是不是电机的电流不够,用的电机是12V的25GA-370?????电源是12V,0.5A的

网友A:
楼主做的是四驱的吗!在小车转弯时两侧的轮子可以设一个速度差!

楼主:
哦!不过我现在是启动有问题!不是转弯有问题!启动的时候就是动一下,然后就不动了!应该是电源电流不够吧!

网友B:
如果是用电池怎么办呢,我以前也碰到这样的问题

网友C:
同意楼上的=说法

网友D:
同意四楼,应该是电流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