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关于AN2658中几种提高AD测量精度的方法

楼主(2011-04-07):
在AN2658的4.3部分讨论了几种提高AD测量精度的方法,其中第三条:在测量信号上加白噪声。这一点我不理解,哪有在测量信号上故意加噪声的?这是什么原理,哪位高手给俺解释一下

网友A:
欲扬先抑, 欲进先退啦.
没有白噪声, AD 采样的更低位总是不能出来.
增加白噪声, 虽然使每次的测量有偏差了. 但是在若干次的累加和中, 白噪声相互抵消.
从而得到了更高精度的结果.

网友B:
原来噪声产生器就是这么来的

网友C:
问题在于怎么增加白噪声?

网友D:
AN2658 不错,我觉得里面的方法可行。

网友E:
这个要求噪声要够“白”,不“白”的话也不行

楼主:
高手们,我还是不理解,为什么2楼说不增加白噪声,AD采样的更低位就出不来?

网友B:
我的理解是,AD的更低位因为幅值太小,被当做白噪声过滤掉了。。。高手指点下

楼主:
看来很少有人真正理解这个问题。版主让我当做事实接受就好了,不要管这么多。唉

网友F:
还真没注意到这个问题,香版主给解释一下

楼主(2011-05-28):
如果要在测量时加入白噪声,如何具体操作呢?请高手举个例子(最好有示意图)?

网友D:
如果要在测量时加入白噪声,如何具体操作呢?请高手举个例子(最好有示意图)?
引用 楼主:

白噪声就类似于真随机数,按照AN2658里的电路,通过DAC或者PWM(需要滤波)输出真随机数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