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smart2400 LCD奇怪问题

楼主(2011-04-07):
上次调试LCD时,认为是外部RAM的配置有问题,今天先LCD_BUFFER数组定义完后,然后专门往里一个个的写数据,读写正常,数据也正确,没有出现错误,然后再添加LCD初始化代码进去,出现问题了,一下载完程序进入仿真之后就不能停止,如果停止,弹出"Could not stop ARM device,Please check the JTAG cable"错误,点确认后就退出来了,奇怪的是,我如果把“LCD_UPBASE = (unsigned int)LCD_BUFFER;                              /*  set buffer's base address   */” 注释掉后就能正常工作,而我如果不用这个,重新定义一个32位的整形变量,P=(unsigned int)LCD_BUFFER;这就没有问题,能正常下载仿真,或者 ,我定义一个unsigned short *p;然后LCD_UPBASE = (unsigned int)p;也能进入仿真正常工作,但就是把“LCD_UPBASE = (unsigned int)LCD_BUFFER;                              /*  set buffer's base address   */一添加,就不能仿真了,能进入仿真时,LCD不受控制,一直是一会白,一会红,一会绿,一会蓝,然后关闭,这样循环显示,大概是一秒换一次求解决

网友A:
连调试器都不干啦, 严重呢.
要不, 楼主看看编译后的执行代码, 对照一下, 看看到底哪里有不同, 再分析吧
我遇到很多 "山重水复" 的时候, 也是用这样的办法来解决问题的

楼主:
2楼的,执行代码?反汇编我是看了下,但没发现啥问题啊,那是伪指令,看不懂,其他的指令还能看明白,哎,头疼,本来心情这两天就不爽,玩LCD又失败,期望高手

楼主:
问题已经找到,并解决,外部RAM初始化的问题,我把它弄到了系统时钟初始化之前,把他放到后面就OK了

网友B:
没调试过!